工作
如何实现变频器同步

楼主(2013-06-13):
在电机负载不一样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一台变频器拖动2台电机达到完全线性同步?

网友A:
马达后装编码器,然后输入到PLC做速度同步(程序自己写),只能做速度的同步,位置的同步可不行

QQ:84818626

网友B:
加两个编码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马达后装编码器,然后输入到PLC做速度同步(程序自己写),只能做速度的同步,位置的同步可不行
他是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负载不用的电机,不是两台变频器怎么能同步?

网友D:
富士变频器好像有个参数“下垂控制”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又好像不对,哈哈

网友E:
很多变频器有这个功能,下垂控制 不过没有具体应用经验,期带高手解答

网友F:
完全不可能,除非另一台加某种可控的阻力

网友G:
可以的,两台变频器控制电机,加两个编码器,即可速度同步,也可位置同步!
zsh340

网友H:
建议用同步卡

网友I:
大马拉小车就可同步的。

网友J:
装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