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LS 逻辑运算请教,怎么反向运算

楼主(2013-06-13):
请教,逻辑运算问题,如何进行反运算,求出D3700的值 D3604的初值为H0000 9150 十进制是37200

网友A:
先把公式推算出来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公式推算出来不就行了
逻辑运算搞的头疼,特别是535刚开始那三行,D3702 和D3704 不知道怎么去算,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推算,才来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