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问题

楼主(2013-06-13):
226继电器输出的,Q0.0输出PWM,周期5秒,占空比20%,编程软件里为什么监测不到Q0.0导通?实际触点用万用表量了会通1秒断4秒,当然Q0.0指示灯也会亮,换成Q0.1也是一样,大神们,分析下原因

网友A:
PWM或PTO都需输出类型为晶体管PLC,继电器无法输出高频率信号

网友B:
PWM和PTO 激活时,Q0.0,Q0.1过程映像区就自动不刷新了。
所以你通过软件是看不到Q0.0导通的
虽然手册上说PWM和PTO 是晶体管输出专用,但是实际上继电器输出也可以使用。只是继电器输出都会有导通次数的限制。
普通点用的话大概是100W次,做PWM大概不到10W次。建议频率小于1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