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wincc flexible 2008与step7 PLCSIM仿真时,点击wincc flexible 2008中按钮对应PLCSIM中没有动作,点击PLCSIM中wincc flexible 2008仿真中有动作,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与三菱PLC仿真时,启停按钮不能控制PLC,把启停按钮地址改为X0,X1就可以控制PLC了,地址为M0,M1时,则不行,还望高手帮忙分析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你先试试这样做看能不能。首先 先打开STEP7中的PLCSIM。然后再 打开WinCC flexible中菜单“项目”--“编译器”--“启动运行系统”。不要使用《使用仿真器启动运行系统或》《启动带有调试的运行系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试试这样做看能不能。首先 先打开STEP7中的PLCSIM。然后再 打开WinCC flexible中菜单“项目”--“编译器”--“启动运行系统”。不要使用《使用仿真器启动运行系统或》《启动带有调试的运行系统 》

还是不可以啊!记得以前弄过可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急急急。。。

网友B:
STEP7中检查PLC组态通信,已经WINCCflxeible通信,以及地址这些是否组态正确。还有联合仿真的时候千万不能再在STEP7监视监视程序,那样回报通信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