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小弟最近在调试一个关于伺服的项目
系统由一个 【欧姆龙NC213】的伺服定位模块驱动 两个【三菱MR-J3-350A】的伺服放大器,(开始操作区域是500)
以X轴为例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我要定位到某一位置A ,在A点我做了个接近开关作为X轴中断进给信号,之后我在程序中MOVL 了47000个脉冲到D508中,到达A点后监视D532中的值,即X轴当前的位置,D532中的值是46220,随后我把47000改为了46220,理论上应该能停止A点,但是当我用程序从原点跑到A点时,MOVL了46220个脉冲却没走到A点就停了,想问下这是什么问题?
我还做了另外个试验,就是MOVL的值一直是47000,还是定位到A点,然后监视D532的值,却发现多次定位到A点中断时,D532里面的值却不固定且不重复,有时甚至MOVL了47000个脉冲却到不了A点了,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以上两个问题有没有师傅能帮忙讲解下并给个解决办法的,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看NC213操作手册,NC控制要看手册才可以。你是看过别人的程序,没有自己编过。NC看完手册操作就好了。

网友B:
发脉冲和打开使能的顺序注意一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