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FX3U系列的PLC只能用三菱的变频器吗?

楼主(2013-06-14):
PLC FX3U+模拟量模块FX0n-3A+GT11系列触摸屏+2个未知型号和品牌变频器,想做个控制两个电机正反转和转速的程序,现在在学习中,但是不确定这变频器是否只能用三菱的,另外想请教下,PID怎么用,就是当一个电机设定到某种转速的时候,另外一个电机会配合到与之相适应的转速。

网友A:
可以兼容很多变频器,台达我们这就有用,

网友B:
如果不用通信用什么变频器都行,看你的这个可能会用到通信,编写通信协议比较麻烦最好是用通信协议与PLC相同的变频器

网友C:
可以兼容很多变频器

网友D:
看你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