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一个输入点控制启停。

楼主(2013-06-14):
具体要求:如X1 接通则启动,X1断开为停止, 但是 启动为脉冲型时,断开是不停止的,如果想停止,则接通X1,然后在断开则停止了。 请问这个梯形图怎么搞。是不是采用一个时间继电器采集信号

网友A:
ALT指令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看看这个图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C:
可以用计数器指令。

网友D:
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指令就行,不能用时间控制

网友E:
楼主描述的不清楚啊。是不是单按钮控制启停啊!要是的话,这里有好几种编程梯形图!供参考

网友F:
不要纠结于一个死点,解决1问题有N多方法.最终的结果是目地,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做技术,别死板!

网友G:
做技术,别死板,说得好
我也是这样的

楼主:
应该用脉冲型的 不是追求死板, 是客户要求这样做

网友H:
一个问题有很多解决途径,
另:提问尽可能简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