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让人不解的问题?

楼主(2013-06-14):
单按钮启停电路大家都画个N多也说过N次,但小弟今天没事做,用实际继电器接了一个电路(图如下),可并不是理想的,用PLC是没问题,但用继电器结果并不理想,按下第一次正确,在次按下时,KA2的一下电后就断开,然后KA1就一直亮起,无法断开KM。确认接线正确(还接了二次线),KM KA1 KA2都采用MY4的普通继电器,负载用一个24V灯。真是让人不解,难到实际继电器的响应不够快?就没有一个真正能达到效果的电路了吗?请高手帮分析,谢谢。我想下图也是很多人公认可以实现的电路!!!

网友A:
我想應該是硬體的反應時間的問題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KM用接觸器試,因為接觸器的反映時間比繼電器慢很多。

网友C:
我看是线路错了。

楼主:
接线绝对正确,可能是与继电器触点反应时间有关,不信的可以实验。

网友D:
第一次SB1 ON
KA1 ON --->KM ON 自保
第二次SB1 ON
KA2 ON 瞬間 b接點斷開 a接點尚未閉合自保 -->KM因 b接點斷開 故斷開--->KA2無法自保
此時又回到第一次狀態
KA1 ON --->KM ON 自保

网友E:
与继电器触点反应时间有关

网友F:
就是触点反应时间的问题嘛,还搞的那么神秘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G:
MY4的普通继电器,常开 常闭触点动作时,常闭触点先断开后常开触点闭合。是这种时间差造成的吧。电路图看起来没问题。

网友H:
电路图有错误

网友I:
楼主,我也做过这样的实验!证明是不行的。因为普通继电器反应慢,如果是高速继电器就可以了!网上搜到的单按钮启停电路用普通继电器接都有问题!我有一个电路,用了三个普通继电器实现!

网友J:
个人认为与SB开关接通时间长短有关系 。 希望此图能帮到你。、
下载积分:+1(雪峰) 你的图有问题,只有按下 ..

网友K:
你的KA2用高速继电器试试

网友L:
同意三楼的

网友M:
电路图没问题。按钮加时间继电器可以解决。

网友N:
我认为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好啦

网友O:
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纠结的,已经有人上了正确的图了(huiming)。你那个图就是理论可以,实践却不行

网友P:
互锁点位错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Q:
你的图有问题,在实际应用中我用过接触器也用过M4YJ的普通中继,都很好用,至今一直在用。完全不用加时间继电器,不管你一次按下按钮多长与多短时间都不会有问题,建议百度下图纸,有很多的,能用的不多。
自学

网友R:
电路有问题,
学者

网友S:
楼主要另加个时间继电器就能可靠动作了。

网友T:
不知为什么我以前也试过  用的普通继电器貌似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U:
电路分析如下:
1:电源-SB1按下-KM常闭-KA1线圈-电源     //KA1线圈得电,触点翻转
  电源-KA1常开变闭合-KM常闭-KA1线圈-电源  //KA1线圈维持得电。
2:电源-SB1按下-。。。。。。。          //KA2线圈不能得电。
3:电源-KA1常开变闭合-KA2常闭-KM线圈-电源    //KM线圈得电,触点翻转
4:电源-KM常开变闭合-KA2常闭-KM线圈-电源    //KM线圈维持得电。
1--4同步完成,再松开SB1,KA1KA2线圈失电,其触点复原。KM线圈维持得电。
第二次按下上SB1时,KA2线圈得电,KA1和KM同时失电,KA2也马上失电,在SB1没来得及松开时,又恢复到最开始状态。
【一般来说,继电器得电触点动作先断开常闭点,后合常开点,失电时常开触点先断开,常闭点后闭合。】
*************设计原理有问题******

网友V:
楼主的电路图有问题,照此图是不能工作的,只有按下SB,后面的电路才会得电,KA1、KA2才会分别自锁。
其二 AK2线圈前的KA1触点不应是常闭触点,试想一下,当第一次按下SB,KA1线圈得电AK2线圈前的KA1触点就断开,当第二次按下SB,AK2线圈不可能得电工作。

网友W:
同意16楼
QQ4840063

楼主:
你们说有人上了图是正确的,我想问下这二个图那里不一样了,除了画的方向不一样,多了个热继电器与FU吗?能不能实现,动手做了在说,我所说的是普通继电器。

网友U:
引用 楼主:
你们说有人上了图是正确的,我想问下这二个图那里不一样了,除了画的方向不一样,多了个热继电器与FU吗?能不能实现,动手做了在说,我所说的是普通继电器。

一样的。
网上真心帮助人的太少了。
有的是考你呢?

网友X:
有没有必要加自锁啊 都是按下瞬间得电 松开后部分就没有电了

网友Y:
电路错误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Z:
一个是原理图就有问题,2个是PLC扫描程序又先后顺序,不是你是实物所能够模拟得出的扫描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