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传动计算方法的问题

楼主(2013-06-14):
如图,主动轮每 1° 角度带动切刀的运行距离是否能这么算 距离= a÷2÷90

网友A:
感觉不对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B:
这个需要积分吧 速度分解 求瞬时x轴位移 积分

网友C:
连杆臂90度应该不转动吧,示意有点问题。如果不会转动,每度就是运行a/90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B:
a*sinα α为旋转角度

网友D:
看机械原理!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机械原理!
理论力学 平面运动

楼主:
看了6楼的书,4楼的方法不对,感觉算法复杂不利于编程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6楼的书,4楼的方法不对,感觉算法复杂不利于编程
4楼是逆时针旋转 哪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