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0.7A电流(感性负载)用微型互感器检测加光耦给plc输入端,要怎么搞?

楼主(2013-06-14):
0.7A电流(感性负载),我想用微型互感器检测加光耦,通过光耦给plc的输入端,用plc监控负载有没有在工作,应该怎么做?微型互感器是5A/5MA,光耦是pc814,请各位详解,最好有图,谢谢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网友A:
希望此图能帮到你。。
下载积分:+3(宏仪电气)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此图能帮到你。。
我想知道5V怎么来呢,我用的是5A/5MA微型互感器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网友B: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并接一个电阻,同时在并接一个整流桥,将一个电位器和一个电阻串联起来接在整流桥的输出端,将一楼提供的光耦电路的输入端接在电阻的两端,通过调节电位器可在电阻两端得到5V电压,负载工作时,有5V电压通过光耦给PLC提供信号,负载不工作时,无信号输出。参数自行设计。注意: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工作时千万不要开路,有高压。注意安全!

网友C:
路过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D:
5A/5MA微型互感器是 1000:1 ,工作电流 0.7A时次级为0.7ma,根本无法带动光隔。
至少应选100:1,5A/50MA微型互感器。

网友E:
用电流继电器就可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