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DDRVA DDRVI 定位运行中急停后,如何从新开始定位

楼主(2013-06-14):
请教各位,我用DDRVA DDRVI 定位运行中按急停后,无法再次定位(要求还原后,重新定位),需要将PLC运行开关停止后,再运行才可以,不知道是何原因(急停时,已经断开DDRVA DDRVI指令)

网友A:
你的指令是用在SFC中吗?

楼主:
谢谢358273433的朋友,已经搞定了,我用的是步进编程方式,在按急停时把S20后状态复位了,致使M8329不能接通,停止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