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4):
,各位老师,请问《USB-PPI》是否适用与西门子200所有型号的plc呢?

网友A:
USB-PPI是适用于西门子200系列所有型号plc的。

楼主:
哦。谢谢
非常谢谢你的肯定回答

网友B:
老师请问:我现有一根usb_ppi电缆但是没有驱动不知咋办?

网友C:
打开鲁大师,鲁大师自动检测帮你装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师请问:我现有一根usb_ppi电缆但是没有驱动不知咋办?

西门子200原装的编程电缆不需要安装驱动吧,你这个不是原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200原装的编程电缆不需要安装驱动吧,你这个不是原装的?

只要是USB的,就需要驱动的,但西门子编程软件从STEP7 V5.5开始里面自带了而已,不再需要单独的安装。

网友F(2013-07-20):
PPI支持所有的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