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3-06-14):
我想问一下变频器启动电机是怎么启动的?具体的是什么原理是怎么接线 我还没有做个这样的机器 越具体越好 谢谢

楼主:
是怎么样选择变频器

网友A:
看电机大小

网友B:
先找个变频器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C:
大概有:1 BOP面板控制; 2 盘面按钮控制; 3 盘面电位器控制; 4 远传压力表(压力变送器)
5 PLC控制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图纸阿 非常感谢

网友D:
变频器的启动原理就是将直流电变为频率电压可调节的交流电供电机使用.

网友E:
看你怎么控制,大体有三种,PU 控制 外部控制 通讯控制,这三种,主要的是参数设置正确,你可以拿本手册,上面有解释发那一个参数干吗用的,那样你会更清楚点。

网友F:
这个真不好讲,不知从何开始,建议买本变频器的书看看。

网友G:
说明书很重要

网友H:
笼统一点:端子控制模式、模拟量控制模式、通信控制模式。

网友I:
看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