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变频器控制三种方式

楼主(2013-06-15):
变频器控制电路,1是先接通主电源,再接启动控制电路。2是先接通启动控制电路,再接通主电源。3是主电源与启动控制电路同时接通。三种接线方式哪一种好?

网友A:
个人认为1比较好,,

网友B:
变频器电源输入端按理是不容许装接触器的

网友C:
这个没有选择的,只能是按1执行。
原理是当变频器主电源(主回路)上电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成电源建立,因为一般变频器是按AC-DC-AC方式,同时控制回路正常工作也需要一定时间,同时上电是无法建立有效控制机制。

网友D:
都不好。
主回路只装断路器就行了。

网友E:
一般都第一种

网友F:
变频器电源输入端按理是不容许装接触器主回路只装断路器在完成上述问题解决后选,第一种。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