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 FX系列输出端口有差动输出吗

楼主(2013-06-15):
谢谢,谢谢 谢谢

网友A:
FX3U-2HSY-ADP

网友B(2013-08-13):
但是只支持FX3U,不支持C系列,会占用Y0-Y7的主模块输出口,如果要控制4轴就要买两个,一个只能控制两轴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C:
FX3U-2HSY-ADP 只有FX3U能用 2轴 差动200kpps
FX2N-10PG FX3U、FX3G、FX2N都可以用 单轴 差动1Mp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