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5):
三相电机电压高点好400V..还是低点好360V《讨论也可加入380V对比》.讨论下从用功耗.电机寿命.机械特性等方面.(离变压器近和远有线损.有电压高低.所以变压器电压是调高点还是调标准.欢迎大家讨论)加注。。。。我们厂有安变压器.就是电网电压太不稳定.全空载.也就是停电刚来电时《变压器调最高档》变压器输出有460V..等全线路上全加上负载<高压线上有别的厂》变压器就只有390的输出电压.这样线尾只有360V左右..都不知道变压器要怎么调档《平时电压在390到420之间波动。看线路上负载有多少》

网友A:
我来说一说,电机电压400v和360v从耐压考虑没什么问题,我国电机都过关。从启动的流,启动转矩来说400v大360v小,400v功耗大。电机寿命短.机械特性硬,360v则相反。

网友B:
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低于额定电压运行的电机有可能因转矩不足而过流、过热烧毁。

网友C:
合适是最好的,楼上讲的都有理,不过把铜损,铁损,磁损,阻抗,要算的,

网友D:
要是想调变压器电压的话,还是多观查一下实际用电情况,在看看当地电网电压的变化.如果变化不在400应该是好些.

网友E:
我厂上班时间电压只340v至350V,电机明显无力.  不知各位有没有办法在不升高电压情况下增加转距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厂上班时间电压只340v至350V,电机明显无力.  不知各位有没有办法在不升高电压情况下增加转距吗?

那只能说明你公司负载太大

网友G:
电压高了也不好低了也不好,都对电机寿命和发热都不利。存在磁过剩和不足。多了转换成热量,少了转矩不够引起电流增加电机过负荷。以上为个人意见。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只能说明你公司负载太大

可能外面变压器容量不够,电机并电容会好点吗?

网友H:
負載小時,電壓低點有好處。

网友I:
要结合负载来考虑,负载大的话肯定400V会好点。

网友J:
电动机一定要工作在额定状态下,即:额定电流、额定电压、额定功率,否则无论那个参数是大还是小都会影响电动机的寿命,或存在能源浪费。

网友K:
你们厂要自已安装电网到厂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