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5):
RS485走的是MODBUS协议

我看了市面上几款都是需要拉两根光纤的,一发一收,

有没有就拉一根光纤的.

网友A:
这个确实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B:
引用楼主土豆于2013-06-15 11:11发表的 谁推荐个RS485转光纤模块 :
RS485走的是MODBUS协议

我看了市面上几款都是需要拉两根光纤的,一发一收,

有没有就拉一根光纤的.

一发一收的叫做光钎收发器(除了设备本身外还需光钎盒,尾纤等辅件)适合从网口传到网口!这个价格从几百都上千都有,都是成对使用的,价格翻倍;
你说的RS485转网口的叫做串口服务器!一头是RS485,转出来是网口。单个就能用,好的价格一把在800+吧,我手里有个moxa的,是我之前学习用时买的,你要用可以给你便宜点。手机号码15588856844  QQ7455760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发一收的叫做光钎收发器(除了设备本身外还需光钎盒,尾纤等辅件)适合从网口传到网口!这个价格从几百都上千都有,都是成对使用的,价格翻倍;
你说的RS485转网口的叫做串口服务器!一头是RS485,转出来是网口。单个就能用,好的价格一把在800+吧,我手里有个moxa的,是我之前学习用时买的,你要用可以给你便宜点。手机号码15588856844  QQ745576084

我要的是一头是RS485,另外一头是光纤,  方案就是放两个这样的模块,进行远距离485传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一头是RS485,另外一头是光纤,  方案就是放两个这样的模块,进行远距离485传输

串口服务器就是一头是RS485,另一头是光纤,例如,你需要一个仪表接到电脑上,因为距离太远,那你将仪表的485口接到串口服务器的485口上,串口服务器的网口就近接到网络上,你电脑那边直接接到同一网内。可以直接和仪表通讯。    如果是PLC之二类的设备和仪表远距离通讯,这两端都是485口,那么需要的设备就是RS485光电隔离中继器这个设备,一般在距离1000米左右可以用这个设备,再远用光电隔离器成本就有点高了;如果距离再远的话就可以用无线模块DT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