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s7-200PLC,USB-PPI编程电缆无法通信?

楼主(2013-06-15):
我把电缆给S7-200PLC和USB给电脑连接上,听到电脑里响了两声,电脑右下方提示发现新硬件,但是我电脑设备管理器里还是两个黄色的问号,没有连接上的COM端,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以前电缆好用的,

网友A:
请问这个求助怎么发的,请告知。

网友B:
安装驱动了吗

楼主:
是进口电缆,不要驱动程序,我以前用过去的,连上来的

网友C:
原装线选择PC/PPI接口,并将端口选为USB

楼主:
是选择的pc-ppi,本地连接USB的,关键是点击下载就弹出这个对话框

网友C:
波特率多少?
在“通信”页面刷新出PLC地址才能进行通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进口电缆,不要驱动程序,我以前用过去的,连上来的
即使是西门子原装的进口通讯电缆,也是需要驱动的,只不过从STEP7 V5.5版本开始,集成了驱动,不需要单独安装了而已。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可是很奇怪,我在一台旧设备上拆卸下来两个一样型号的S7-200CPU224的,我拿另一个PLC一下就连上去了,可是那一个就是连不上,反复了10几次都是那样的

楼主:
是不要驱动就可以通信的,我已经通上了
求助s7-200PLC,USB-PPI编程电缆无法通信?
http://ymmfa.com

网友E:
国产USB_PPI要装驱动

楼主:
关键是我现在两台同时放在一起来试的,一台能连接上,一台就不行,反复了10几次都这样的

网友F:
可能是你的电脑系统有问题,用别人的电脑试试。

网友G:
明显说明S7-200CPU224中有一个224的通讯口坏了

网友H(2013-10-22):
将PLC打到stop位置再通讯试试!是不是以前的程序有自由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