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有点难高手进

楼主(2013-06-15):
我是用三菱FX2N编程器,有输入输出模块,FX2N-2AD和DA,我是用电位器来调节机械速度,控制方法是这样的,这台机械其中有个部位要电位器开一点就要接通,电位器关完就要断开,调节电位器输出模块有1v左右的电压怎样实现PLC输出其中一个Y点闭合,多谢

网友A:
FX2N-2AD,設定電壓輸入信號,DC0~10V=K4000,1V>=K400時,SET OUT ON即可
下载积分:+5(xpvista)

网友B:
看起来不难的.....

楼主:
感谢一楼高手,能不能写个程序上传过来带注释谢谢QQ766406260,多谢

楼主:
有没有人给我编一段啊

网友C:
你查下那个模块应用就可以了,多看资料

网友D:
选用带输出指示的电位器,将该输出型号作为PLC的输入,来控制你的要求部件

网友E:
初学都觉得难啊,我也是初学

网友F:
看来还是新手,不看手册就来论坛,容易养成懒惰习惯
非标设备,plc编程,触摸屏,伺服应用等,有时间的各位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探讨技术问题,QQ:448350780 TEL:15013064194

网友G:
多看手册

网友H(2013-09-26):
强烈建议使用变频器,省了机械变速箱,PLC。效果好又节能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