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P2977S彩电上半部有图下半部黑屏(附图)怎样维修?

楼主(2013-06-15):
该机电源指示灯亮,声音正常。怀疑场电路有问题,如下图,测得场电路集成块TDA8177F的1-7脚
电压分别是0.8V,13.9V,42.1V,14.4V,3.4V,13V,0.8V。这样开机20多分钟后,再次三无,电源指
示灯亮。
该机是被人维修过的,原来的故障是电视关机后电源插头没拔结果遭雷击后三无,且当时指示灯不
亮,机主叫人维修时更换了行输出D2901(用D2553代替),更换了场电路集成块TDA8177F,更换了主控
VCT 3801A C4,还换了什么我不太清楚,看痕迹可能还换了消磁电阻,我接手维修时是彩电上半部有图下半部黑屏,电源指示灯亮(不过是黄色的,我记得原来如果正常的话是红色的),声音正常。现在也是三无
了,该如何维修?
电路图在此处下载:
http://www.bjjdwx.com/e/DownSys/DownSoft/?classid=407&id=5697&pathid=0
讨厌的百度,今天显示“该图片仅限百度用户内部交流使用”!

网友A:
雷击机,此故障多为CPU坏

网友B:
第四脚电压不对,负电源端怎么是正电压!
应该是 -12V~ -14V左右
查开关电源侧电解电容:C945电压,如果没有,则可能是电阻R911坏了,或是二极管坏了,如果有,是电容到集成块间的电路有断路。
我估计是电阻R911开路了,没有 -12V。

楼主:
感谢网友的解答。
今天再次检查,发现行管V402(图中C5148)D2553的b、e直流电压为0V,c为143V,又是行管烧坏了(拆下测量发现b-e击穿)。虽然开机只有40秒,CPU VCT 3801A C4的表面温度竟达68度!立即关机。
现在准备更换CPU和行管再看看。
屡烧行管的原因是什么呢?(上图可点击放大)
指示灯的颜色是红色的和黄色的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感谢meipingboy 的支持,4脚电压是我少写了一个“-”号。再次测量证实有-13V,R911是正常的。

网友A:
烧行管原因就过流过压,详细检查下吧,高压包也要看看

网友C:
还有行激励

网友D:
潜伏的高手不少呀!

网友E: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F:
行管C极电压高了,高于正常值是易烧行管的原因之一。测C927两端电压正常否(135V)?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H:
根据你的描述,故障应该在场输出和场偏转线圈范围。现在是三无应该先查供电电源。

网友I:
我没有时间仔细看电路图,据我的维修经验是:行管发烧是行激励过小惑者是行频过低,只在上半部有图像是场下福控制电位器坏;希望楼主从这方面着手维修。

网友E:
要是没修好看下场偏转线圈是否有一个线圈击穿、短路,不行看看场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B:
烧行管 最好用原型号行管测试,有可能代用管子有问题。
VCT 3801A 发烫,可能损坏,换一块试试也可以。也有可能是楼上所说行频底引起烧行管也有可能,一般行频底烧行管,行管会烫的。
还有可能是是逆程电容质量不好,我碰到过无规律烧行管。
另外,行电压143V有点偏高(场电源+12V和 -12V 也偏高2V左右),最好调到135V,

指示灯的颜色是红色,说明开关电源正常
绿色应该是 VCT 3801A 已经在工作状态。当然一般情况是看不到绿色的,只有在机器自动保护时,才能够看到红、黄、绿交替闪烁。
双色发光管,红色和绿色都亮了,就显示黄色。

按图纸分析,如果显示红灯,说明机器在待机状态;
黄灯,是说明 VCT 3801A  62脚有电压输出(62和63是键控用的)
先修好行部份再研究场输出。
  • 下载积分:+5(kv47sn) 好贴!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行管C极电压高了,高于正常值是易烧行管的原因之一。测C927两端电压正常否(135V)?

    测C927两端电压正常,为直流141V。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你的描述,故障应该在场输出和场偏转线圈范围。现在是三无应该先查供电电源。

    谢谢,我再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没有时间仔细看电路图,据我的维修经验是:行管发烧是行激励过小惑者是行频过低,只在上半部有图像是场下福控制电位器坏;希望楼主从这方面着手维修。

    好的,我再查查。

楼主:
    行输出部分图,点击可放大。
    电源部分图,点击可放大。
引用 网友B:
    烧行管 最好用原型号行管测试,有可能代用管子有问题。
    VCT 3801A 发烫,可能损坏,换一块试试也可以。也有可能是楼上所说行频底引起烧行管也有可能,一般行频底烧行管,行管会烫的。
    还有可能是是逆程电容质量不好,我碰到过无规律烧行管。
    另外,行电压143V有点偏高(场电源+12V和 -12V 也偏高2V左右),最好调到135V,

    再次感谢!

              昨天没有修,因为去购材料了,我现在将VCT 3801A 更换了,再将原来的行管V402(图中C5148)进行更换为D2901(不知这个管子是否可替换?),现在VCT 3801A 开机后不烫了,证实它确实已经损坏,但依然是三无。测行管V402  D2901  b、e直流电压为0V(不知是否正常?),c为143V。
    在指示灯为黄色的状态下,可以看到显像管管口处的灯丝亮了,但三无。此时测电容C910两端有285V电压,C927两端直流电压正为141V, 再测VCT 3801A 的各脚电压正常:3、7、15脚:5V,25脚3.3V,54:3.3V,58:4.8V,59:3.1V  ,60:3.5V,61:4.9V。
    同时测量T901变压器各脚直流电压(黑表笔接1脚,红表笔依次接各脚):2-8脚为0V,9脚为2.5V,10:147V,11,12:145V,13:143V,15-18脚:-137V。
    测量高压包T402各脚直流电压:1,2,3:134V,4,5,6,8,9,10:0V,7:3V。
    电源厚膜块N909  STR8656  各脚直流电压(黑表笔接3脚,红表笔依次接各脚,括号内为正常参考值):1:280V(305V),2:0.05V(0.02V),4:31V(32V),5:2.33V(2.4V)。

    请问各位师傅,这是正常的吗?该如何着手查找呢?

网友J:
    该机电源指示灯亮

网友K:
    都 是 高 手 ~!

网友B:
    显像管管口处的灯丝亮了,说明行输出工作正常了。
    高压包T402各脚直流电压是测不出的,这里是高频脉冲电压,频率可能要十几千赫。

    按理说,行输出正常了,如果显示屏不亮,那么应该有声音,可能没把音视频信号插上去。
    建议把信号接上去再试。
    有声音后,再调高加速极电压,高压包边上有二个旋钮,调下面这个(好象是SCREEN),如果能调亮,那就OK了。如果调不亮,那测一下显像管加速极 7 脚电压(测C510电压一样),正常好象应该有400V左右。

    你这个贴发在这个论坛上对不上号啊!
    应该发到家电论坛上去。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像管管口处的灯丝亮了,说明行输出工作正常了。
    高压包T402各脚直流电压是测不出的,这里是高频脉冲电压,频率可能要十几千赫。

    按理说,行输出正常了,如果显示屏不亮,那么应该有声音,可能没把音视频信号插上去。
    建议把信号接上去再试。

    当我将音视频信号插上去后,还是三无,没有声音,用遥控器开机时可以感觉到有高压,能控制显像管灯丝的亮灭,在灯丝亮时测显像管加速极 7 脚直流电压(C510电压),用数字表测量有214V,而用机械表只有160V,(我再用另外一个数字表测也是214V,经检测这3个表都是正常的),没有400V直流电压。

    求助贴,我觉得电的范围较广,我相信这个论坛上一定有多才多艺的高人,所以就在这里发了。

网友A:
如灯丝亮了但还是屏不亮那你看看阳极高压和加速极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几天来,查阅了不少资料,得知如果显像管灯丝有亮,说明行输出正常,但还是无光、无声,接假负载灯也亮。在开关机时我选择在晚上将家里的灯熄灭后看电视屏幕,但没有看到一点光,不知如何维修了?
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像管管口处的灯丝亮了,说明行输出工作正常了。
高压包T402各脚直流电压是测不出的,这里是高频脉冲电压,频率可能要十几千赫。

按理说,行输出正常了,如果显示屏不亮,那么应该有声音,可能没把音视频信号插上去。
建议把信号接上去再试。

今天下午我调高高压包边上加速极电压(SCREEN),终于出现 了光栅,亮度可调,但是它是满屏回扫线,依然无声,由于怕烧坏相关元件,10多秒后我关机了,在关机是在屏幕中央可看到关机亮点。测量C506两端有200V直流电压,测显像管加速极 7 脚电压(C510)460V(因为我调高了,原来只有214V,正常应为400V,如果调为430V以下就看不到光栅),
RGB三枪均为175V

这种故障出在哪里呢?

楼主:
今天查到N905  7805的输出端有6.3V,正常应为5V,手摸它的发热片比旁边的N904  7809明显更热,于是更换之,开机重测电压为正常的5 V,但是故障依旧,看来还有其它的问题,检查发现N904  7809的输出端只有2.6V,正常应为9V,再测它的输入端(也就是V904的C极),电压只有2.3V,看来问题马上就找到了。测得V904的e极有13V,V904的b极只有0.07V,另外,C931图上标示为1000uF 25V,实际为100uF 16V,拆下后测量正常。大家觉得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N905能正常工作,说明V906 工作正常。
V905的正常工作,才能保证V904 (输出的电压给N904输入电压)和V906(输出的电压给N905输入电压)的正常工作。

现在V904 C极没有输出电压,说明没有正常工作。有二个原因:
1、V904 损坏
2、基极电阻R929  2.7K 开路。

V905 是由你换上的集成块:VCT 7脚输出的 5V电压控制。这个电压就是遥控开机电压。
+5V电压,加到V905 基极,使C1815 (V905)导通,从而使V904 和 V905 导通,从而给二块三端稳压集成块提供+电压,再由三端稳压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输出到负载端。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N905能正常工作,说明V906 工作正常。
V905的正常工作,才能保证V904 (输出的电压给N904输入电压)和V906(输出的电压给N905输入电压)的正常工作。

现在V904 C极没有输出电压,说明没有正常工作。有二个原因:
1、V904 损坏

谢谢你!

刚才我拆下V904  A751(图示为C751),肉眼看到它已击穿,V904 损坏。
测基极电阻R929  为2.7K ,正常。

现在手头没有V904 A751,明天再购。谢谢!

楼主:
这个A751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卖 ,想找2SB544  2SB548  2SB529  2SA496  2SA715  2SA934代换,也没有,请问还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谢谢!

网友B:
集电极电流 >= 1A 的 PNP 管子,就可以。此管作为开关管用,无特殊要求。
有散热片的管子也可以。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L:
C423容量不足烧8177 ,场电路坏会保护,导致三枪截止

网友M:
雷击有可能造成CPU及存储器故障。此类机器一般均可用遥控器配合面板用密码进入工厂模式进行参数设置,不妨一试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的悉心指导!
    我选择了网购这个三极管,一次购了5个,0.8元一个,再加10元邮费。
今天已经到货,立刻安装,开机,声光图全有了!本以为可以结帖了,但仔细一看,颜色不正常,好像是缺少某种基色,测量视放板上KG、KB、KR的直流电压,分别为130V,130V,95V并且在80-115V之间跳动。说明KR不正常,现在正在查找中。各位师傅如果有快速查找的方法请提供,谢谢!
注:由于声光图全有,以上数据是在将加速级电压由460V调低到正常的400V时测量的。

我上传的两图是用手机连拍的,时间间隔只有0.3秒,可以看到用手机拍时明显地感到有个黑影在屏幕上,但是用眼睛看是看不到这个黑影的,只能看到前面那张照片的效果,或许眼睛的速度太快了吧。这也就是KR电压在80-115V之间跳动的产生的现象,现在就是要找到跳动的原因。
海纳百川

网友N:
可惜我不会’只是懂一点;我镇上有一个以前在孔雀电视机生产厂干设计维修的;现在维修家用电器;确实厉害;他现在维修电脑电视机;如果元件不是烧毁;集成块等等基本不更换的;都是自己更改线路元件修理的;成本非常低;
真诚到永远

楼主:
现在问题找到了,显像管的灯丝发现有一个不亮,可以认定是显像管问题吗?是不是不可修复了呢?

网友O:
都坏成这样了,是不是也该换个平板的了啊。CRT的费电爱坏。个人觉的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P:
这里资料可以编辑成一部好书!我有台康佳T5471B也类似这一情况,叫修了三十年电视的同学大学生修,他说太久了,没必要修,其实也是没什么维修价值。

楼主:
同意楼上朋友观点,现在正准备入手一台40英寸平板。
但是现在我不遗余力地修就是学习一下,反正修坏了也没关系,就当练手吧。
这台电视机从原来的场有问题到三无,到现在的缺色,其实我已经学到不少方法和知识了,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现在我问一个问题:现在显像管座9脚H1(GND)为0V是正常的,测10脚H2(HEART)的交流电压为7V(直流电压为0),应该也是正常现在我问一个问题:现在显像管座9脚H1(GND)为0V是正常的,测10脚H2(HEART)的交流电压为7V(直流电压为0),应该也是正常的。我仔细观察这3个电子枪的灯丝连接,发现它们是串联的,问题来了,如果R灯丝断造成不亮,那么G、B为什么能亮呢?无法理解啊,难道是R灯丝短路?这种可能性大吗?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这个R的灯丝不亮的问题呢?什么办法都行,失败了也行,就当试验,我只是想掌握一种方法。
G1直流电压为0,G2直流电压为375V正常吗?

网友Q:
平常修过电视没,最好的办法是立刻扔掉。或换块通用板

网友R: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找到了,显像管的灯丝发现有一个不亮,可以认定是显像管问题吗?是不是不可修复了呢?

这个;一般维修电视机的老师傅都会修理;听说好像用瞬间高压脉冲可以接通;建议你到维修电视机的门市部的师傅去取取经;多学习;因为像这个故障‘对于他们来说是小儿科;立马能修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一般维修电视机的老师傅都会修理;听说好像用瞬间高压脉冲可以接通;建议你到维修电视机的门市部的师傅去取取经;多学习;因为像这个故障‘对于他们来说是小儿科;立马能修理好;

刚才找了专业维修师傅,他认定是显像管问题,他修不了。
谢谢指点。

网友B:
黑白显像管,只有一根灯丝的,断了,可以用高压法
彩电不行,三根灯丝并联的,用高压法,把其它二根灯丝也烧断了。

专业师傅说修不了,不是没道理,是修不好了
但是,反正修不好了,还可以有办法修,只是成功率不是很高。
敲击法,最好配合把机器翻来复去的敲,用软的东西,比如橡皮棒,轻轻敲击显像管,别用力太大,希望轻轻的振动,能使灯丝碰上。
这原理跟我们以前白炽灯泡不亮,灯丝断了原理一样,只要摇到二根灯丝碰到一起,就可以正常点亮。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liuliangdt

网友S:
引用 网友B:
黑白显像管,只有一根灯丝的,断了,可以用高压法
彩电不行,三根灯丝并联的,用高压法,把其它二根灯丝也烧断了。

专业师傅说修不了,不是没道理,是修不好了
但是,反正修不好了,还可以有办法修,只是成功率不是很高。

佩服!!!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导,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电视修好了!

我之前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有一个电子枪损坏是错误的。原因如下:这个显像管我这次还换了个新的管座,问题就出在这个新的管座上,这个管座是9个脚的,原来的是8个脚的,根据电路图12脚和4脚都是接地,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既然都是接地,就一起接到了视放板的地,实际上显像管内的4脚是和内部的9、10脚连通的,如果将它接地,就相当于短路了。现在将管座4脚悬空,问题彻底排除!
此时再测量9、10脚之间的电压为原来的2倍(交流14V)。

看来下次维修如果不懂具体原理的话还是保持原样,以免出错,以至有多年经验的老师傅都认为是显像管问题。

我想到可能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有一篇文章提醒了我,才使我想到是原来误判。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rt0250/sort0293/sort0294/sort0299/info-113609.html
《夏普W288大屏幕彩电黑屏
该机显像管管座损坏,经人更换管座后,显像管灯丝不亮,怀疑灯丝烧断而送修.

  该机显像管灯丝电压从主板经插座(H)⑦、③脚加至显像管的⑩、⑨脚,⑩脚接灯丝绕组接地端,⑨脚接非接地端.开机测得⑨、⑩脚之间有4V交流电压(用500型指针式万用表测量),观察灯丝不亮,关机后拆下视放板,用电阻挡测量显像管⑨、⑩脚之间呈开路状态.

  仔细观察显像管的内部结构,可以看到显像管管颈内⑨脚与12脚之间有一块很薄的金属连接片熔断,⑨脚在内部和12脚相连.再看显像管内的三个灯丝并联在一起,两端引出分别连接的是⑩、12脚,用万用表电阻挡翊⑩、12脚是通的,说明灯丝并未烧断.对比新旧管座,外形一样,只是原管座12脚内空,即管脚内无金属套管.而新管座12脚内有金属套.由于管座12脚在视放板上直接接地,所以原管座12脚内空,装上管座时,显像管12脚与管座12脚之间是绝缘的,否则就会造成短路.

  分析烧⑨、12脚之间金属片的原因如下:更换新管座后开机,等于将显像管⑨、12脚与视放板管座12脚相连接地),这样灯丝绕组未经灯丝而短路,由于⑨、12脚之间的连接片很薄,结果被熔断,出现灯丝不亮的现象.

  修复方法很简单,只要将灯丝电压加到⑩、12脚之间即可.在视放板上用导线将⑨、12脚相连,然后再将视放板上管座12脚焊点与原按地铜箔切断.使其不接地.经这样处理后,显像管恢复正常工作。》

终于可以结贴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支持,特别是感谢meipingboy 的多次相助,谢谢!谢谢大家!!!!!

网友B:
不客气
楼主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我以前也学过修家用电器,在业余时间,从收音机到收录机,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修过N台。
一般彩电不是显像管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碰到收不好的。
当然,显像管老化,还可以激活,这种激活方法,我已成功用过。
当修好一台机器,心里感觉特别爽。
  • 下载积分:+5(liuliangdt)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liuliangdt

网友S: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
    楼主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我以前也学过修家用电器,在业余时间,从收音机到收录机,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修过N台。
    一般彩电不是显像管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碰到收不好的。
    当然,显像管老化,还可以激活,这种激活方法,我已成功用过。

    是的。你会有种成就感。乐于助人,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