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5):
     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的三菱plc在便用过程中,输入端由于线路出现问题,串入了一百多伏的交流电。把几个输入点烧坏,后来更改了程序输入点处理了故障。没有过几个天那几个烧坏的点又好了。我也是刚入行的新人。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这个是怎么回事。那几个点还能用多久。谢谢

网友A:
能用多久真说不好。
每个输入点在线路板上一般有一个电阻,有时会被烧坏。
如果再坏你检测一下那个电阻。

网友B:
烧坏了,又好了,不会吧?

网友C:
请教输出点LED灯亮但没输出怎么处理。先在此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D:
回4楼:输出点LED灯亮没输出,是继电器触点烧坏了,可以更改输出点,或外接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