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和PLC

楼主(2013-06-15):
松下触摸屏GT11和FP1 --C24 PLC,我监控了DT2的值是为1,触摸屏弹出了Screen No Err的错误报警出来,而不是我需要的下面第二个图那样的画面,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高手们,请指点迷津啊

楼主:
高手们帮帮忙啦,急啊,谢谢先了

网友A:
松下人机对应松下PLC的DT0到DT10是特殊字,是系统寄存器

楼主:
PLC程序没变,把触摸屏由GT10换成GT11后,用软件把画面程序转换后就出现这问题。谢谢三楼的yamqq ,麻烦你告诉我怎么处理好吗?谢谢你!

网友A:
把工程上传上来看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你先了(原来为了容易看,我做了删减,现在是完整的,需要显示的屏页是B页)

楼主:
请问yamqq 师傅,问题出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