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高手过来出出点子啊??

楼主(2013-06-15):
怎么测试一个不断闪烁的DI点的闪烁时间间隔啊?
比如一个DI点(I0.0)在不断的输入,怎么测试每两次的闪烁时间间隔啊,要不间断的测试

网友A:
如果测量的时间间隔误差允许在ms级的话,我建议可以用定时器来试试,用DI点(I0.0)的上升沿启动定时器,用用DI点(I0.0)的下降沿使定时器复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