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 works2不能保存和另存为

楼主(2013-06-16):
我的电脑里安装GX developer 8.103H英文版和GX works21.77F
中文版。分别用他们读取程式。都没有问题。唯独WORKS不能保存和另存为。developer没有这样的现象。求帮助

网友A:
看看是否有什么软件限制了GX-WORKS的某个进程,我的是必须先关闭杀毒软件才可以。

网友B:
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GX WORKS在另存时的错误提示是什么?

楼主:
没有任何提示。紧接着进左上角就显示无响应。。。
GX DP的没有这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有什么软件限制了GX-WORKS的某个进程,我的是必须先关闭杀毒软件才可以。
我也这样怀疑。就是找不到那个进程。与杀毒软件没关系。我用的金山。装的时候我是关杀毒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