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7 在修改时出现Screen No. Error??

楼主(2013-06-16):
今天修改一台白光v706m参数时,出现Screen No. Error(螢幕編號錯誤)进不了画面,换回来也一样,重做了个传进出也一样,是不是屏出故障了,各位有谁见过,谢谢

网友A:
这种还真没有遇到过哦,有人会吗?解答下!你连PLC没有啊?

楼主:
连了,刚开始正常的,里面一个PLC读取地址不对,改过来传上去,就这样了

网友B:
读写区画面编号的寄存器中的数据超过了已经存在的画面编号,不属于屏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Good Luck~

楼主:
在手册上查,也没解决,如果不是屏的话那我这个在同样的屏上使用正常,搞不懂

网友B:
手册上会告诉您读写区寄存器区域的具体含义。
对于画面编号存储来说,那是通过PLC去更改的,如果您没有对于该寄存器的值进行限定的话,就很可能出现该问题,就如同我的若干菜鸟用户一样,老跟我说为何出现这个问题,现场一跑,PLC编程软件寄存器地址一跟踪,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Good Luck~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虾,本人的问题,从来没注意过读写区的数据,上了一课,再次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