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问题

楼主(2013-06-16):
问题1:同一配电柜内有的接触器吸不住(接小电机),有的接触器能吸住(接大电机),接触器吸的时候量了一下电压,接小电机的接触器线圈电压低,接大电机的接触器线圈电压正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接电机时吸合的挺好,一接电机就有毛病。
问题2:接触器上口电压380,吸合的时候吸不住,用螺丝刀顶着吸合后(手动吸合)接触器下口电压260左右,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A:
换个接触器试试呗。
啥牌子的?

楼主:
正泰的,当时条件有限,又没有备件,所以给了他们个建议,等现场有了正式电源后电压就不会降低了,到时让他们再试试,问题2给他们的建议是让他们换个新接触器

网友B:
接触器吸不住和电机大小无关,看一下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C:
接触器太水了吧

网友D:
接触器电压低于额定电压85%时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接触器电压低于额定电压85%时不能正常工作!
低于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

网友E:
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多少,有没接接近开关类的元件控制

网友F:
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多少,看一下接触器上面的标示。是不是线圈上加的电压比它正常工作时的电压低?

网友G:
肯定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H:
换接触器吧!问题2应该是接触器里面的主触头因为电流大烧掉了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接触不良引起的缺相吧!至于问题1建议检查接线和接触器线圈吧!

网友I:
接线有错误!最可能是零线不对!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J:
wo觉得三个相线中的一相接的虚断相的原因吧;才会260v接触器才不吸合的

楼主:
接线都检查过了,没问题,线头也不虚,接触器线圈是380V的

网友K:
检查供电电源回路、检查铁芯短路环是否已经断裂、检查接触器线圈回路。支持3楼观点,主回路可以理解为与控制回路无关。

网友L:
检查下供接触器线圈是多少电压,和接触器的使用电压是否一样啊!

网友M:
接触器的动作与电动机的大小没关系控制回路可能接的不对

楼主:
同一配电柜内,有的接触器线圈电压是380V有的才270V多,用的同一电源,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N:
楼下怎么看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O:
如果是主线路压降问题,则接大电机时的压降应当更大;
还是可以检查一下控制线路,以及小电机主电源线径是否足够等。
另外,看三相电压是否一致,大电机与小电机控制电源是否相同。

网友P:
把这个 小电机接到那个大的接触器上 再测一下电压 ,看看是不是电机问题

网友Q:
测量一下主电源是否是虚接

网友R:
接触器的线圈电压选型对吗,如果没有问题,就是接线有错误。

网友S:
接线错了,发个图看看。

网友T:
是不是拿的220V接近或者光电控制的接触器?

网友U:
负载离电源过远,导致带载压降过大导致。

网友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