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制中的动作方向....
!!!

楼主(2013-06-16):
各位大侠PID控制中的如何判断该用正动作还是逆动作的??? 比如说加温控制是正还是逆?? 还有空调制冷控制呢??
,
!!!

楼主:
自顶一下,不顶就要沉了

网友A:
如果测量值下降,则输出值应增大.这种方式称为“逆动作”(如加热器等).
如果测量值上升,则输出值应增大.这种方式称为“正动作”(如冷却器等)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

网友B:
2楼正解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关于PID控制中的动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