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6):
驱动器型号为SGDS-01A01A,按型号看应为∑III,下了份中文手册,不知是手册有误还是怎么的,和∑II对比,∑II脉冲输入的端子∑III却接了正反转限位什么的,通篇没有输入信号的接法,由于没有接线图,就按∑II的方法按了,8脚接脉冲输入,12脚接方向,并把Pn000设为n0010(在∑II中为位置控制模式),但是上电电机就自转,按下按钮向驱动器发脉冲,电机反转,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频率,转速都不变,但是用这个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却很正常,而且发现电子齿轮设置的位置和∑II也不同,现在不知是线接错了还是设置错了,望有经验的师傅帮忙解答。

楼主:
有木有知道的师傅呀?

网友A:
同问:我也有一套SGDS 200w
另外问:安川SGM-04A312 编码器出来9根线,接三菱PLC  FX1s-14MT,应该怎么接?

网友B:
手册应不会有误的,有安川的客服电话可查下的啊。

网友C(2013-10-27):
设置没有完成,估计是模拟速度控制模式

网友C:
中文手册没有脉冲版的,是总线版的,脉冲版式英文的

网友D(2014-06-04):
SGDS-08A01A如何接CN1接口控制线,有没有手册啊,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