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13-06-16):
问下 我现在两个西门子200CPU 我一个主站,一个从站,,我触摸屏里面要显示输入输出点状态,我现在主站到I12.7结束,请问下我从站点怎么在触摸屏上显示
需要主站把从站点全部读到V区, 我去读主站的V区吗
男儿当自强

网友A:
看你的硬件怎么连接,如果从站没和触摸屏直接相连肯定是要把数据通过主站中转传送到触摸屏。如果是触摸屏下面挂了两个PLC设备,触摸屏的变量设置时会有设备选择的。

网友B:
主站把从站点全部读到V区

网友C:
只有通过以太网连接时,一般的屏才能连多个S7-200PLC 。
其他情况只能连一个。
所以需要主站把从站点全部读到V区, 触摸屏读主站的V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