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6):
通过0-10v模拟量输入控制直流电机 或步进电机实现频繁正反转
比如输入电压0-3v时控制电机正转,输入电压7-10v时电机反转,输入电压4-6v时电机静止。
这个模拟量可能是频繁变化的。三菱plc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三菱plc可以实现
但是馬達與軸承受的了?

AD轉換 0~10V=0~4000
0~3V= 0~1200   4~6V=1600~2400   7~10V=2800~4000
3~4V 及 6~7V  要做什麼?

三菱 Q 參考一下
AD轉換值為D0

---[>= D0 K0]--------[<=  D0 K1200]-------(Y0)正轉
---[>= D0 K2800]---[<=  D0 K4000]-------(Y1)反轉
---[>= D0 K1600]---[<=  D0 K2400]-------(Y2)煞車

网友B:
这不是PLC的问题。。。是电机正到反,又或反到正过渡期间的机械承受不了的。。。

网友C:
普通电机不行,可能需要伺服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可以实现
但是馬達與軸承受的了?

AD轉換 0~10V=0~4000
0~3V= 0~1200   4~6V=1600~2400   7~10V=2800~4000

很好的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可以实现
但是馬達與軸承受的了?

AD轉換 0~10V=0~4000
0~3V= 0~1200   4~6V=1600~2400   7~10V=2800~4000

这个很不错,是个高手

网友F(2013-09-25):
步进电机,便宜

网友G:
可以使用,不知道,你的机械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