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维纶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3-06-16):
今天用了一个维纶TK6070ih,只有两个数据项接口,一个是S232的,一个是T型的,T型的应该是下载程序的接口吧,我用数据线连接上发现新硬件,但是安装不了,安装不了就找不到COM口,不知什么原因,买触摸屏的时候又没有驱动,各位大虾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网友A:
驱动和编程软件集合在一起的,所以不用驱动,编程软件是哪个版本的,还有操作系统是不是XP的

网友B:
当插入后显示安装驱动时,选择安装路径里的usbdriver就可安装了。或者用U盘下载也可以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网友C(2013-07-17):
威纶通触摸屏我全是用U盘下载工程的 觉得很好用的

网友D:
在EB8000目录下,有个usbdriver文件夹,驱动就在里面,你可以装上就ok了

网友E:
看一下驱动有没有安装成功,如正确安装,连上触摸屏在设备管理器上会有一个Weintek i 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