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做10组开关量输出, 由于输出时间不相等,怎么做成相等,

楼主(2013-06-17):
也就是先投先出, 然后计算输出时间比较,决定输出哪一组

网友A:
做成相等?
說明再詳細具體一些

网友B:
输入驱动计时器,计时器驱动输出就行了。

网友C:
編碼數値丟到資料佔存區裡面在做比較丟出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