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元件排放标准

楼主(2013-06-17):
做非标电柜,元件排列如何做到比较好理,减少电磁干扰,一般做法有三种,1是按原理图流程排列元件,2是将大电流元摆放外围,控制元件放中间,3是将控制元件排放外围,大电注流流元件集中摆放,如图片一,二,那个较合理?

网友A:
第2合理,如果设备工作环境好变频器可以不用放主柜里。
不断向前

网友B:
2图比较合理

网友C:
图2比较合理+1

网友D:
图2较合理

网友E:
图2第二行每一个和第二个元件对调,
另你从你画的图可以看出你的元嚣件间的间隔有点小,一般线槽到元件的距离最小要有35MM 不然接线时不好接

网友E:
另外因你有变频器,建议单相控制电源里加个单相滤波器
减少干扰!

网友F:
图二比较合理

网友G:
没一个人合理 一、电抗器为何要排上变频器正上方二、变频器都放最下方排出热量伤害到别的用电器。三、空开和中继最好集中排放。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H:
这个柜子东西太多了,变频器最好单独放

网友I:
二图比较合理点

网友J:
电抗器直接放柜子下方

网友K:
高压和控制电源最好分开,变频器不能单独放的话,最好放在最上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