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威纶屏问题

楼主(2013-06-17):
我们厂是电镀自动生产线,都是用威纶屏通的触摸屏,上面设定有滴水时间可以调的,这两天什么没有用了,调多少秒都没用,机器一上来没有按屏上面的停留时间动作直接像0秒一样自动平移了,以前没碰到过这种问题,是屏有问题还是PLC出问题了,望师傅解答一下,多谢

网友A:
检查通讯 看一下屏里的实际数据有没写入PLC

楼主:
有的,用一年多了,屏坏了应该,我想把屏里面的数据复制出来,在电脑上什么操作呢

网友B:
如果说是,plc做程序时,用的是停电保留的数据寄存器,则,就算屏坏了,也不会对plc造成数据影响。只是不能输入数据而已。但是,plc坏了,也不可能说,只是一个时间出问题。建议,直接监控plc看在触摸屏上面输入数值时,plc的值有没有变化,就可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下载积分:+2(panhaibo)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在那里的啊 如果是在深圳的话 我可以帮你啊

网友D:
应该程序里有点漏洞,受到某些条件影响,跟PLC连线观察一下就查到了,还一点,威伦触摸屏有好多只可以写进,不可以读出。

网友E:
3楼回答是我比较喜欢的,实际操作下.就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