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7):
PLC内部时间能设置到触摸屏上吗?打个比方说,要延时启动一个设备,这个时间有时2S有时5S等等是可调的,但我调的时候又不可能每次弄个电脑改程序的,以前我是外部加了一个时间继电器实现的,现在有触摸屏了,能在屏上设置出来吗?我用的是维纶TK6070ih。。哪位大侠能否做一个画面上传给小弟学习学习啊。。。邮箱309876322@qq.com       万分感谢!!!

楼主:
触摸屏和PLC用专用的数据线连接上了,触摸屏上为什么还是现实没有和PLC连接上

网友A:
你用屏先把数据 写到D里面 然后在用 T读取D里面的值就OK了

网友B:
设置的不对,就通讯不上

网友C:
先去去维纶官网下点资料看好再问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和PLC用专用的数据线连接上了,触摸屏上为什么还是现实没有和PLC连接上

硬件通讯线连接上了,还有软件方面的通讯参数之类的。

网友E:
第一次下程序要在屏上设定下载密码之类的

网友F(2013-07-26):
可以用宏指令做演示 DELAY指令

网友G:
很简单的,你先在屏里先把数据写到D里面 然后在用 T读取D里面的值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屏先把数据 写到D里面 然后在用 T读取D里面的值就OK了

怎么用T读取D里面的数据?可以写一小段程序指导一下吗,大哥

网友H(2013-08-25):
可以在屏里直接修改PLC程序里的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