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怎么不能跳到中断啊,求教啊

楼主(2013-06-18):
我的程序怎么不能跳到中断啊

网友A:
中断程序定义应在plc首次扫描时,用sm0.1
工控威望:+6(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中断程序是中断事件触发的,不是那个逻辑条件调用的。
你木有理解中断程序的原理,建议看一下s7-200系统手册,中断程序章节。
工控威望:+6(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此中断程序可用子程序调用。

网友D:
不一定非要SM0.1上电初始化,SM0.1开中断.在I0.4后加上升沿.

网友E: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