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 plc 使用脉冲输出指令

楼主(2013-06-18):
欧姆龙plc 使用脉冲输出指令 ,比如acc,前面的条件是不是需要一直为on?才能一直发脉冲 还是只要有一个上升沿就行?
我是新手,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只要一个脉冲就可以 比如 如下图

网友B:
欧姆龙PLC指令不熟学习一下啊

网友C:
一楼正解,,或者在ACC前加@

网友D:
加@是什么意思? 求解

网友B:
欧姆龙的脉冲还真不懂了,是要学习一下啊,请高 人讲点经验。

网友E:
微分执行,条件ON只执行一次。

网友F:
加@ 执行一次

网友G(2013-08-06):
不懂欧姆龙,学习中啊

网友H(2014-04-20):
欧姆龙PLC指令不熟

网友H:
楼正解,,或者在ACC前加@

网友H:
懂欧姆龙,学习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