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数转成一个0-27648的整数怎么转

楼主(2013-06-18):
300中实数转成一个0-27648的整数怎么转

网友A:
TRUNC转换为DINT,然后判断DINT的值,大于27648,直接输出27648,小于0则直接输出0,其余值,直接读取低16位即可。
Good Luck~

网友B:
可以用标准库中TI-S7 Converting Blocks目录下的FC106 USCALE

楼主:
FC106
解决了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