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8):
[MR-J2S-500A]运行过程中发现伺服器的负载率显示会时不时的变动,正常是不变得,因为负载没什么变化,现在变化范围还挺大,变动的时候设备就会不稳定,然后我把连接负载的皮带卸掉后,伺服器显示的负载率还是会变,测量的电机电流也会变,感觉很奇怪!电机,伺服器都是换的新的?为什么

网友A:
曾经遇到过励磁参数不合适导致的不稳定情况,不过是别的牌子,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B:
电机多大,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遇到过励磁参数不合适导致的不稳定情况,不过是别的牌子,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怎么看励磁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多大,什么牌子?

三菱的电机SFS502,伺服器MR-J2S-500A

网友C:
应该外界干扰,参数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外界干扰,参数调整。

能说说什么干扰吗?调整什么参数!

网友D(2013-09-17):
参数调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说说什么干扰吗?调整什么参数!

应该是干扰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F:
设定自动调整跑一段时间看看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