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8):
MELSOFT系列GX Develop软件无法     读取q38b的plc 程序
     该用啥软件读取Q38B PLC程序

网友A:
引用楼主asas10086于2013-06-18 14:15发表的 紧急·········Q系列PLC :
MELSOFT系列GX Develop软件无法     读取q38b的plc 程序
     该用啥软件读取Q38B PLC程序

GXD肯定没问题,你看到带CPU字样的那个才是,若有USB端口,驱动在你安装的GXD路径中

网友B:
Q38B只是一个底板的型号,并非PLC的CPU型号。

网友C:
Q28B是主板型号,快看看你的CPU型号,你真是马虎

网友D:
晕,你这又不是CPU的型号,Q系列的用GX8可以读写

网友E:
哥,你弄清楚点再说,好不好!!!

网友F:
Q系列的 应该都可以~ 是不是你电脑系统问题, win8好多软件都不支持, 你看看,或者是你软件安装的有问题,一般不要改安装的默认目录,如果要该改的话使用字母做为文件夹名字,不然也会出现软件使用异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