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8):
今天我用一台装了装了win7旗舰版的电脑连的QD75MH2模块,Q00JCPU,用的是USB转RS232线,用的COM4 115.2k端口,参数和程序都上传下载了,但在使用QX-configurator-qp测试时出了问题,进入测试模式后问是否所有轴ON,点确定后D75出错报警,代码103,详细如下:
Error code       103
Error name      Test mode faults during operation

The personal computer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CPU unit.

Remedy

Check that there is no error on the personal computer side I/F to which a cable is connected
因为是第一次用,不知道是系统版本高了,还是线的问题,或者是设置错误,改波特率貌似没用,要是连接问题为什么还可以上传下载,也可以监视,就是不能测试,迷茫中,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很有可能是USB转RS232的问题

楼主:
知道的给分析分析啊,急

楼主:
顶上去,知道的给说说啊,着急

网友B:
系统是几位的?

楼主:
系统是32位的,我现在怀疑是干扰引起的了,测试模式能进去,但给伺服一上使能,过一会后就掉了,报这个错误,我怀疑有严重的干扰,上使能后伺服产生很大干扰,导致通讯出错,同时我的笔记本触摸鼠标也被干扰了,外接USB鼠标在使能ON时也是不好用的。主要是它的伺服和PLC模块太近了,挨着,强弱没分开,还没任何地线,大家觉得可不可能?我今天准备把伺服拿远点,接上地线试试

网友C:
usb to 232 线的抗干扰不好。

楼主:
我觉得是了,我给伺服接了个地线,刚开始没好,后又好了,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