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8):
各位大侠!三菱Q系列的1秒和1分钟发一次脉冲是用那个软元件?求解,谢谢!

网友A:
秒脉冲:Sm412

Good Luck~

网友B:
1分钟的该是m8014吧
我也是新手

网友C:
楼上那是FX系列。Q系列完全不同的编号

网友D:
1秒   SM412     1分钟自己可以设置   SM420开始

网友E:
编程软件帮助里什么都有啊,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哥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