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的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3-06-18):
用一只泛达温控仪表输出4-20mA. 有2台F700变频器(都是新的)2.2KW 和11KW
用仪表电流方式控制2台变频运行。接线是表+ 1#变频4 1#变频5 2#变频4 2#变频5 仪表-
运行后发现根据仪表输出时2.2KW变频由下限运行到上限后,11KW变频才开始由下限启动运行。不知是怎么回事不同步运行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并行信号还是串行给信号?

楼主:
串联起来的

网友B:
到底是并联还是串联呢。

网友C:
变频器性能。

网友D:
LZ在说什么啊
喜欢工控

网友E:
你的仪表能直接输出4-20ma的电流?

网友F:
干嘛两台变频哭并联接受4-20MA模拟信号啊你可以用4-20MA控制一台,下一台的输入信号接在上一台的模拟输出信号上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你能说说这是什么设备,起什么作用的吗

网友H:
我们厂里是控制一台变频器,没见过两台的,研究研究

网友I:
变频器的参数设定看一下。两台变频器的启动时间 我想是不一样的。

网友J:
木有用过,细细道来,是什么用途

网友K:
慢慢研究.........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