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通信时,使用四位数据格式A和两位数据格式A'?谢谢

楼主(2013-06-18):
三菱变频器专用通信格式中,A是四位数据,A'两位数据,请问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四位数据格式?什么情况下使用两位数据?谢谢了

网友A:
看“数据位数”这一栏,里面写的几位就用哪种。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感谢!

网友B:
根据个人习惯,没啥讲究,就象你打车去上班还是走路去上班一样,都可以实现上班,但方式不一样.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感谢!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