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面试的题目,求解

楼主(2013-06-18):
控制一个3位4通电磁阀V1,V2,指令信号为4-20ma,反馈信号为4-20Ma,要求指令信号为4-12ma时电磁阀V1动作,当反馈信号和指令信号差值很小时V1停止工作;当指令信号为12-20MA时电磁阀V2工作,当反馈信号和指令信号之间差值很小时V2停止工作。求大侠告知,谢谢了

楼主:
就没人帮忙吗,明天老板就要看答案了

网友A:
楼主啊,你这样问人家谁理你呀,什么东东都不知道叫人家怎么回答?最起码你要告诉人家你是要用什么品牌的什么产品控制,是要仪表的还是PLC的嘛

楼主:
不好意思啊,小白刚开始学PLC,欧姆龙的PLC

网友B: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网友C:
你还是打消去哪里工作,这么简单的都要,不好说你,可能你数学不好。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在程序里面做比较。大于开 小于停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用的是欧姆龙CP1E NA的PLC,自带2个模拟量输入的,求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因为差值很小,我不知道怎么表示,就用了二数相减在0-3区间类表示的,希望各位老师能指点

网友E:
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在程序里面做比较。大于开 小于停 就是这样 很好做的 !~

网友F(2013-08-23):
要用PID控制吧 对应 所谓的差值很小

网友G: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仔细看一下!

网友H:
前来学习 新手

网友I:
放弃去那上班

网友J:
很简单的模拟量控制,很容易,不过~~~我主要都是跑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