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8):
请问70平方的铝线怎样对接比较好?

网友A:
我们厂以前有一组外线是120平方毫米,当时工程是外包的,我看是绑绕的,用一段时间后接头处明显发热,后来维修时我让厂里买来一些铝排和不锈钢罗丝,做成夹板,每一接线用四小块铝排和四套不锈钢罗丝做成两副夹板夹死,然后包上绝缘,后来使
用一直很好。

网友B:
买铝直接管用液压钳压接

网友C:
如果没有液压钳的话,把两头线切掉绝缘大概30厘米左右,把两头线全部一条条分开后像V体形,再两头的线一对一顺序着用老虎钳绑绕拉紧,这样挂空也不怕,越拉越紧的,可能表达不是那么明白,但希望你能看得懂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液压钳的话,把两头线切掉绝缘大概30厘米左右,把两头线全部一条条分开后像V体形,再两头的线一对一顺序着用老虎钳绑绕拉紧,这样挂空也不怕,越拉越紧的,可能表达不是那么明白,但希望你能看得懂意思

人用的是铝线,你告诉人家用铜线的方法,     高手

网友E:
楼上太武断了,我们以前经常这样做的,因为铝表面容易氧化,而氧化铝电阻较高,一般需要涂凡士林用钢丝刷刷,但没多少人这么做的,都是简单处理一下,实践证明只要工艺到位了这样做也可以的,至少一两年是没问题的,前提是接头不要进水。

网友F:
用并钩线夹啊晕..专用的接线用的...实在没有铜铝接线头压下.然后用螺丝对螺下.搞的标准10年以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