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每次打开工程都提示这个呢? 有图片 求解

楼主(2013-06-18):
为什么我每次打开工程都提示这个呢? 有图片 求解

网友A:
这个提示原来触摸屏编辑时用的按钮和图片和你现在编辑软件里不一样,就会提示这个,你可以换你软件里带的就行了

楼主:
那怎么换我的软件里带呢???

楼主:
那我用那个软件好呢 我现在用的EB8000 V345的 软件

网友B:
1楼说的很清楚,用你现在软件中的图库再次编辑一下OK

楼主:
谢谢 我知道了

网友C:
图片需要再编辑一次

网友D:
最好在原电脑将文件压缩 然后在你的电脑解压,然后打开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E:
你的工程并非你自己所制作,需要找原创者提供相关图库文件才行

网友F:
将原程序解压后再打开就可以

网友G(2013-08-22):
不用换软件,也不用重新做,找到原来的xob文件用现在你在用的软件反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重新反编译一下就行了

网友I:
图库位置变了   维纶就是麻烦

网友J(2013-09-28):
WEINVIEW的软件就这一条我非常不喜欢,就是图库不跟着工程一起被编译。
别说是拷了别人的程序,就是自己的程序,如果是时间长一点的以前做的程序,在这段时间中自己的个性图库又被不断地更新过,那好了,你打开你自己的程序都会提示图库文件有问题,关键是找不到图库如果打开了,那里面用到图库的控件就都变成透明框,如果再一个一个改,可真叫一个累人啊!!
楼上说的压缩反压缩虽然可以解决当前程序的库问题,但是如果你把程序文件(xob文件)的名称改了,再次反编译,那你会再次得到一个或一组库文件,时间长了EB8000软件的文件夹甚至会有好几个GB的大小,如果有人说几个G对现在几百G的硬盘不算什么的话,那么多重复的库文件会不会把你绕得头晕脑胀呢?!
第二点就是上载反编译经常出错了,哪怕是同一个人同一台笔记本在同一个屏上,之前是在设备现场边调试边修改然后下载的程序,由于笔记本没电了没及时保存,回头上载程序后,反编译就可能会乱掉,概率达90%以上!

总之,我用了多少年威伦通的屏,对屏硬件本身还是感觉不错了,现在就是因为软件连带着对屏也不太喜欢,用得也不如原来多了

网友F:
所以我不大喜欢用威伦通,用步科的好.

网友K:
程序不是在你的电脑上编写的话就会出现这个,要拿编写程序的那个人的电脑里的EB8000图库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