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8):
请问我之前的工程都是用GX-WORKS2做的,今天打开提示是只读工程,打不开了,各位大虾,用GX-WORKS2怎样才能打开只读工程?

网友A:
只读一样打开就行了.
另一种情况是你己经打开了,再打开只能是只读

网友B:
你要选择模式打开,它有两种打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