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PLC程序的读取。。。。
!!!

楼主(2013-06-18):
小弟今天第一次接触Q系列的PLC,用GX Dveloper软件读取PLC程序时软件提示如图:
,请问各位大侠,我该如何处理????
!!!

网友A:
你先如圖一所提示點擊確定,并保存你的工程,然後再重新讀取一邊試試,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B:
设置工程名称就行了。三菱的软件这一点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设置名称,GX Works2也会提示不能读取特殊模块参数的。
!!!

楼主:
谢谢两位老大!
关于Q系列PLC程序的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