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为什么开机不会自动回原点呢?(附程序和触摸屏)

楼主(2013-06-19):
如题:请高手解答。参数设置如图
两轴自动程序2013 6 17.rar
直线滑台运动控制2013 6 17.rar

网友A:
两轴自动程序中回原点方式是CCW/CW双脉冲方式
我想问一下你的100.00 100.01 100.02 100.03 PLC的输出指示灯亮吗,看你程序设置没有问题,如果PLC100.00灯亮的话就是接线的问题了!
怀疑是伺服接线的问题,伺服用CW/CCW和用脉冲和方向接线方式不一样的,

楼主:
我用的是步进驱动器,接线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用别的程序试过。电机会动的。我想是程序的问题,但是我找不到原因,请高手帮忙

网友B:
你把ORG前面的那个W60.00常闭去掉试试

网友C:
PLC脉冲输出SPED指令错误,脉冲输出的方式不对,是#10而不是#100 #10是采用的是CW/CCW方式,接线是输出0时应该接100.00与100.01,而#100时接线应该是100.00 与100.02 ,还有71步外应该是D1002 而不是#D1002,还有你用步进电机的话,不知道是不是支持用CW/CCW输出,一般来说,控制步进是用脉冲+方向,

楼主:
有高手解答吗

网友A:
如果是步进的话你的回原点指令,因为大多数步进电机控制方式是脉冲加方向
你把org #0000 #0000改成org #0000 #0100
org #0001 #0000改成org #0001 #0100

网友D(2013-12-10):
输出W30.9应该改成SET W30.9就可以了

网友E:
欧姆龙CP1H原点回归程序我也弄过,实践没 有成功,看来要学习一下啊,